维修液晶不通电两例

楼主(2011-08-09):
1.BENQ G900WD  故障:不通电。拆机测保险 桥堆 开关管 EA1530A对地无短路,于是加电测电压.输出端:12V由7V慢慢上升.5V由3V慢慢上升.按经验判断两个可能:1.EA1530A内部出问题,2.电压反馈问题  手头无EA1530A换.只能查反馈线路...把光藕.TL431之类都换了还是不行...就把全部废板找了一遍.终于找到一个EA1532A的..为了安全起见先查一下EA1530和EA1532的引脚定义对比一下再换,附图 这是在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5654(永夜の愿 )的贴来对比的....发现引脚不用.需要改....不过EA1532A的5脚要接地才有输出(悬空不接无输出)....直接改完后.加电测输出端:1:18V.2:6V...接上驱动板...顺利开机.
2.优派 17寸    故障不通点..拆机测电源板无任何短路.输出端无12V 5V  电源IC是SG6841D.按平时的经验..很多都是这IC坏导致无输出...直接换上..再次加电有了输出:12V  5V    直接秒杀了.....

网友:
EA1530和EA1532 要改的3个脚有两个脚相同,一个不相同也能用吗?

网友(点评):
通俗的说是,引脚位置不同。。。

网友:
EA1532A的5脚接到EA1530A的电路中一定要接地才会工作,EA1530本身的7脚是悬空。

网友:
你的机器应该不是电源芯片问题,再查查其它问题。一看楼主是老手了,顶一下

网友A:
一般的开关管挂了IC也会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开关管挂了IC也会挂

两部都没坏开关管,如果坏开关管的话,300V电路肯定对地短路。

网友B:
老手,看到IC不一样改也要改成一样的,看看做维修的有多难,有多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手,看到IC不一样改也要改成一样的,看看做维修的有多难,有多扣

手头没有同型号的配件,只有用类似的配件稍微改动一下咯

网友:
EA1530A在液晶电源上面用得最多。我觉得一般都是打雷才坏的。桥堆。电源管。EA1530A。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也遇到个那种情况。不过手上没那种IC。 顺便问下,SG5841JSZ能跟SG6841SZ对换么, 看了PDF资料, ...

是一样的,你查下芯片供电,反馈电路..

网友D:
问一下这个EA1530A的从那看第一脚啊,上面没有明显标记诶。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这个EA1530A的从那看第一脚啊,上面没有明显标记诶。

从型号的正面看,底下从左看数起。

网友:
感谢楼主   对照电路今天修好一个 打印机电源板  用EA1530带1532

网友:
三个角不同,要飞线还真不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