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193W 19寸液晶显示器闪屏,具体如下。求助

楼主(2011-08-09):
宏基V193W  19寸液晶显示器闪屏,解释闪屏:(就是屏亮一下,亮时图像正常,大约2秒到10秒后黑屏,有时候也亮一下马上黑屏,再亮在黑屏反复),不接VGA线按开关,提示无信号连接,但是字迹模糊,还有点花屏样子。接上信号线,在不闪屏的时候按菜单键,菜单上几乎看不清楚字迹,但是屏显示的电脑桌面图像是清晰的,桌面上的字迹也是清晰的,只有显示器本身的菜单模糊,并且菜单颜色缺色。自己经过一番检测,锁定闪屏是驱动板的原因,(用通用驱动板点亮后,拷机一切正常)。虽然更换驱动板解决了问题,但是还是想了解下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驱动板芯片供电的电源质量或者软件问题,或者硬件损坏

网友:
大多是3.3v和1.8v稳压器不良 也有滤波电解不良的

网友:
有修过类是的故障,是主芯片坏了

网友:
W7A坏了吧,,你测下有没有电压。

网友:
已经更换了驱动板,可是还不清楚究竟原因。有时间在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