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2sw+不通电故障

楼主(2011-08-09):
接机不通电,拆机目测没有损坏或烧伤,测电压,12V有13.76V;5V有5.22V。正常啊!!
接线测试故障依旧。心想开关有问题,先换了再看。不行。。。。。。
不通电和驱动板油关系吗?应该测哪儿呢?
接线

网友:
测开关上有没有3.3V电压

网友:
测驱动板上的3.3V稳压1117-33是否正常

网友:
测下芯片的晶正启震没

网友:
电源板的电压正常的话,故障应该重点在驱动板,查驱动板上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次机 通病 论坛里搜索一下 912sw+的程序 刷下 mcu程序就 可以搞定 楼主找不到的话 可以联系我

网友:
驱动板的电压3.3V正常啊

网友:
开关上有2.2V

网友:
通病,刷程序OK

网友:
按理说12V不应该有接近14V的,除非你空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