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来了。宏基4315 暗屏不亮。外接没有反应。求高手给思路

楼主(2011-08-09):
一台宏基4315-301 板号为
07220-1N VOLV12MB 48.4x101.01N

触发之后屏幕是暗的,有微亮。
不显示 外接显示器不亮 求图纸 求思路!~

补充内容 (2011-8-10 11:17):
今天重新外接了显示器能亮。。并且能进PE  安装系统都能显示 但是安装好滚动条XP过去之后。外接显示无信号 外接显示器灭掉

机器不掉电 正常工作。按NUB LOCK键正常。说明已经进系统了 集成显卡 怎么修跪求思路!

网友:
我觉得是显示卡出了问题

网友:
有微亮就说明屏的背光已经被开启了。就是说显卡已经把信号发出去了。因为背光是在lvds信号正常后才出来的。你最好找个手电照一下屏,我估计你能在里面看到有影子。就是暗影。是这样的话就是电脑的休眠开关被压住了,没有弹回去。把那个开关向外拉一下让它回到原位,此时如果正常了。就把那个开关取了不要就可以了

网友:
电流多少,外接有无显示  灯管是否亮。检查休眠开关

网友:
是暗屏话就修高压条,灯管,是灰屏的话就修显卡!

网友:
看不到图像,但是有背光。是不是这样,是这样的话十有八九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微亮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集成主板。没有显卡。屏幕稍微的有点亮 上面无显示

按切换NUM LOCK指示灯有指示 估计是进去了 就是不显示

网友:
是的,没有显卡的本本是能亮的哦
NUM LOCK 有了,那就屏上部分找找喽

网友:
看是不是显卡门的,要是,不用想先加焊显卡,要不是显卡门的就要从屏倒查了

网友:
给个思路!~~老大

网友:
脑袋大啊 看图纸继续研究

网友:
灯管,高压板,

网友:
明显是有背光 无显示。不是高压问题 。。我只能当做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