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 换三星屏不显示 屏带程序么?

楼主(2011-08-09):
有背光 无显示  灰屏。有换过的么  ?

网友:
估计是马片出了问题

网友:
需要将旧屏码片内容刷到新屏上去

网友:
没听过这机器换屏要刷程序的,只听过dell的必须刷。

网友:
换个别的牌子的屏试一下,之前遇到asus有一台跟你问题一样,换个牌子的就好了

网友:
把旧屏的码片换上试试

网友(点评):
屏是型号也很关键

网友:
有的换了吗片也没有用,屏是型号也很关键!

网友:
看看 屏是什么型号的条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