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ACER本本

楼主(2011-08-09):
   接到两台ACER的机器,
   一台是ACER 5570Z,用光驱,U盘或者硬盘进PE都提示
File\AXPE\System32\ntoskrnl.exe could not be loaded.THe error code is 7
Setup cannot continue. Press any key to exit9
并且用硬盘在别的机器上G的系统到这个机器就蓝屏。安全模式也进不去。换过硬盘,内存(并且打过内存槽的阻值也正常)
,结果都一样。
     另一台是ACER4930G的机器,安全模式和PE一到滚动条那里就不动,如果是硬盘进系统,要么就一直在滚动条那里滚不
不进系统;要么就滚半天然后就灰屏(就是屏是亮的,但又别白屏更黑那种。屏是没显示的)换了CPU,内存,硬盘,拆掉了
声卡,网卡那些。故障不变)
这两个机器现在真没思路,特想各位请求给点思路

网友:
把北桥干了再说

网友:
哈哈,看来经验也固然重要啊。
先拆裸板出来,直接进PE,不想的话。
1.刷BIOS
2.南桥
外设你也拆了。

网友:
本身就是裸板进不了PE。难侨到没懂过,BIOS已经刷了。正准备明天动下被桥,因我感觉因给和内存有关系。想问下,动难侨是为什么

网友:
我认为南桥的机会更大些

网友A:
很多时候系统启动的不正常和ACPI都有关系。
不过你说的现象是。一下丢失数据。一下又是灰屏。
小弟很难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时候系统启动的不正常和ACPI都有关系。
不过你说的现象是。一下丢失数据。一下又是灰屏。
小弟很难理 ...

进PE丢失数据,进系统就蓝屏

网友:
我手头也有这样一块板子,打算干南桥。

网友(点评):
楼主搞好了记得说一声

网友(点评):
我哪个客人今天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