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进水机维修过程

楼主(2011-08-09):
今天接到一个R50的机器,客户说开不了机。拆开,一看哦,U28背面有白色的东西。进水了机器。赶紧清下。然后仔细一看哦。好些个元件烧黑了。仔细的拆了然后换了。还有些元件腐蚀了,飞线。然后换了U28。通电,一切OK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个华硕A40的机器 也是进水机,拆开用洗板水洗了一遍,后上电测试 发现没有短路 但是电流停在1.0不动 于是就把CMOS电池放了一下点电流1.2上屏测试 亮机 此机修复

网友:
都要像楼上楼主的维修,那维修人员个个每天喜笑颜开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