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MX主板按F1就重启

楼主(2011-08-09):
富士康G31MX主板按F1就重启,这个主板到提示按F1那里只要不按F1挂多久都没事,只要按F1就重启。BIOS刷了,IO换了。无从下手了,进CMOS设置一切都正常,哪位高手指点下啊,多谢啦!

网友(点评):
LZ说清楚一点,屏幕上面提示什么?

网友:
F1提示的内容是什么

网友:
提示什么内容,看主板是否有异常,再把开关线拔掉,手动短接触发下看还掉不

网友:
先进bios关了网卡再说,foxconn的g31系列都这鸟样。

网友:
说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