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不触发怪毛病,

楼主(2011-08-09):
一台T61,不插电子,可以自己动触发。,可以正常显示,用键盘,插上电子,就不能开机,键盘是好的,有,3V。5V。,换过PM7,

网友(点评):
啥叫不插电子啊?

网友(点评):
应该是锂电池吧。

网友:
用万能表。直接划,键盘接口也没有反应

网友:
查一下CMOS电路吧.

网友:
什么跟什么啊??什么是电子?晕倒!发帖注意文字!故障帖还这样发,谁看了都不会告诉你,先要修你的字,再修你的机,哪里来这等闲功夫。

太伟大了,终于有人出面伸张正义了,呵

网友:
没有图吗?按图的时序查下,开关的跳变到哪了,

网友:
我晕,现在已经搞好了,PWS断线,直接飞线到,开机二极管。正常,不关PM7(LENOVO)那个芯片

网友:
楼主描述清楚点。

网友:
不要再说不清了,楼主都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