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 电池不充电(申请转正)

楼主(2011-08-10):
           今天接到一个HP NC6400 问题是电池不充电,刚好自己有另一台不亮机的6400,首先把电池取出来,放到自己的6400上,可以充电,证明电池没问题,那就是主板有问题了,测量主板电池接口,对照了一下图纸,电池接口应该没问题

打开充电IC那页

测量IC的22脚有18.5V供电,测量5脚有3.3V信号,测量4脚没有电压,考虑IC可能有问题,把其它的也测量,来确定问题,
测量PR23,没问题,测量PD5,PD5的2脚只有2.6V,IC应该没有产生电压,正常的话应该有8.6V,测量PQ7,发现只有适配器时,5678脚也有18V电压,正常的话MOS管应该不导通,为了进一步确定问题,把PQ7拆了,5678脚依然有电压,看来充电IC真的坏了,换了个充电IC后,可以正常充电了。

希望楼主能让偶转正

网友:
为什么IC坏了,5678脚就有18V那,去解。

网友:
那18V其实是IC坏,通过检测电路到5678脚的,测量过MOS管没问题

网友:
看下电池充电电路  也有可能是 电池坏了

网友:
思路不是很清楚,转来转去就是IC坏了

网友:
用图纸看一下了   看有供电没

网友(2016-07-26):
我有好几台HP 6400的机子都是充不了电,有两台连电池信号灯都没有,其它的能接通电池,显示正在充电中,但总是充不进电,是充电IC坏 了,还是MOS管坏了,我是新手,请指教怎样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