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三星R428不开机

楼主(2011-08-10):
大前天接到一个二修机,三星的R428,同行说之前换过南桥,用了20天又坏了,再换也没用了,换的都是拆机南桥,晶振和谐振电容已经全部换了,现在机器是摸南桥晶振可以上电到1.3A左右,不摸电流到0.023-0.34停住不动,跑了一下时序,I/O的KBC3_RSMRST#信号有3.3到南桥,不摸晶振的话,南桥没有S5#/S4#/S3#到I/O,但I/O可以发出后面的信号,所有的供电也都有的,VRM3_CPU_PWRGD也产生了,南桥有没有发出时钟开启信号,摸晶振开机的话,在I/O上可以量到S5#/S4#/S3#,但接屏还是不亮,大概可以确认是南桥问题,可是换了新的南桥还是不开机,我晕啊!各位有图纸的,有电路基础的话可以帮我分析一下,昨天刷了一下BIOS没用,今天再去刷另一个版本看看

网友:
这个感觉晶振和谐振电容有问题呢

网友:
换个晶振和谐振电容试试试试,

网友:
晶振和谐振电容全部换过新的,换了几套了,都一样

网友:
碰到过类似情况,加焊南桥好了,过一段时间又坏了,后来换全新南桥,也好了,过一周又回来,只要手从南桥上方划过就能开机亮机,最后换板了事,估计夹层有线路断路,记得是SIS968的南桥

网友:
、、、、、、、、、、、、、、、、、、、、、、、、、、、、、、、、、、、、、、、、、、、、、、、、、、、、、、、、、、、、、、、、、、、、、、、、、、、、、、、、、、、、、、、、、、、、、、、、、、、、、

弃门出击 -10 鼓励灌水
龙下江南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收藏一下,属疑难了吧

网友:
问题刚刚修好,是CHP3_RTCRST#信号被拉低了,C146短路了

网友:
CHP3_RTCRST# 就是主板的CMOS跳帽的信号。楼主。主板忘记啦??

网友:
不错,这故障不错。 貌似 是小通病。 我遇到过短路的2  3次。 那电容是0603 的。故障没楼主说的那么玄乎。

网友:
bios也刷了,南桥也换了,晶振和电容也换了,都不行,我感觉应该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个跟楼主一样问题的机子,不过故障有些不一样

网友:
问题应该还在南桥的RTC相关电路,好好查一个RTC供电和RTC复位电压。

网友:
学习了,希望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有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