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kdsk磁盘检查命了参数

楼主(2011-08-10):
1、单击“开始”,点击“运行”,输入cmd并回车打开命令提示符窗口;
2、在此窗口输入以下命令:
    例如检查并修复D分区:
    chkdsk D: /f
   回车就会启动chkdsk磁盘检查工具扫描D分区了,检查其他分区类似。

详细的参数说明如下:
CHKDSK [volume[[path]filename]]] [/F] [/V] [/R] [/X]  [/C] [/L[:size]]

  volume          指定驱动器(后面跟一个冒号)、装入点
                  或卷名。
  filename        仅用于 FAT/FAT32: 指定要检查是否有碎片的文件。
  /F              修复磁盘上的错误。
  /V              在 FAT/FAT32 上: 显示磁盘上每个文件的完整路径和名称。
                   在 NTFS 上: 如果有清除消息,将其显示。
  /R              查找不正确的扇区并恢复可读信息(隐含 /F)。
  /L:size       仅用于 NTFS:  将日志文件大小改成指定的 KB 数。
                    如果没有指定大小,则显示当前的大小。
  /X               如果必要,强制卷先卸下。
                    卷的所有打开的句柄就会无效(隐含 /F)。
  /I                仅用于 NTFS: 对索引项进行强度较小的检查。
  /C               仅用于 NTFS: 跳过文件夹结构的循环检查。

/I 和 /C 命令行开关跳过卷的某些检查,减少运行 Chkdsk 所需的时间。

网友:
前一段时间听说Chkdsk这个工具但不会用。真是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