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MX 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1-08-10):
        CPU   内存   南北桥供电有时供电正常有时不正常,PCI   IDE   这些无复位电压,这种故障怎么修了  ,   还是先修供电还是修复位呢?

网友:
先修供电,你说一会又一会没有。查芯片和MOS管,桥也有可能虚焊或者挂了

网友:
应该是 桥接触不良吧

网友:
芯片和MOS管我一起换掉了,  电压正常时它回一直正常的,   南北桥是内存转来的

网友:
先供电!在时钟在复位

网友:
先修供电吧

网友:
那就是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