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 液晶屏有雪花点

楼主(2011-08-10):
客户有台液晶19的显示器,有雪花点,我把里面的驱动板电源板都换了还有,VGA也没有问题,请各位师傅指点 在线等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讲的不具体,屏的雪花是什么样子的,VGA线最大嫌疑

网友:
最好上图来看看。是什么样的故障图片大家好给你分析

网友:
把屏线用橡皮擦擦

网友:
VGA线问题

网友:
换全套通用点屏试下是屏还是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