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东芝M302笔记本不小心拆坏D壳,有好办法解决吗?

楼主(2011-08-10):
我在拆这款本子不小心,在拿下AB面时不小心把D壳上上屏轴的镙丝孔弄断了,二边都坏了。现在除了换壳,有好的解决办法,能装上屏而且上好镙丝不影响开屏关屏。急救大侠相助。请版主不要删了此贴。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先顶起来吧

网友:
拿些强力万能胶试试,看能不能胶的牢固。

网友:
关键是里面断的东西掉了,我现在想用胶熔胶棒枪打上胶上镙丝不知行不行,还有如果哪位有这个型号的底壳也可以卖给我。

网友:
后来我用了玻璃胶也不行。在网上买了一个壳。贵的。要二百多

网友:
用502 或者AB胶就可以了  简单处理一下 不难看就行

网友:
这个不好弄了,屏轴受力点啊,一般用502之类的胶水都不行吧,一转就松了

网友:
后来还是买了一个壳。花了二百多解决了

网友:
东芝M300系列的d壳屏轴那是容易断的,用哥俩好AB胶能搞定的,我试过很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