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分析一下电路

楼主(2011-08-10):
        现在问题是LVDS_VDD_EN显卡控制信号过不来。只有0。34,显卡换了两个不行。短接Q1的  2,3 脚。屏暗。一插
   上电源不开几就灰屏。有高手来分析下。

网友:
跑线路看,应该是线路上的元件有坏的

网友:
在上一张显卡过来的图纸。

机器型号是HP 6531s

网友:
你发的两张图一张都看不到啊

网友:
查下LVDS_VDD_EN到显卡之间的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
没图没真相,哈哈哈

网友:
发的图又挂了

网友A:
图也看不到,怎么分析呢,自己不拿点诚意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也看不到,怎么分析呢,自己不拿点诚意出来

你发帖不看上面吗??? 我8:34的时候以说,发的图又挂了。 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并不是我没诚意。

网友:
没图没真相啊,怎么分析

网友:
重新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