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865GV-M8:本身不开机,换IO后开机了,,发现内存没电压

楼主(2011-08-10):
联想865GV-M8:本身不开机,换IO后开机了,,发现内存没电压,发现竟然少个IC 。哪位大哥知道给说说型号

网友:
运算放大器? 4脚12v? 估计是324

网友:
找它的图纸你不就知道了,没有图纸你就找同样的板看,二样都没有的话。。。。无语了

网友A:
北桥发烫? 可能是缺电,无FSB-VTT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发烫? 可能是缺电,无FSB-VTT总线

北桥发烫? 可能是缺电,无FSB-VTT总线...不好意思,,问问:FSB -Vtt总线是什么???和少的那个芯片有关系吧。。。。

网友:
小弟找了个图纸,,但水平太低,,不会看,那位夜游神给把把脉

网友B:
很大可能是RT920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大可能是RT9202。

老大。。那是14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