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945GC-M2 不通电

楼主(2011-08-10):
联想 945GC-M2主板不通电它是由于电源引起把主板给烧了的  一接到主板的时候主板不通电有3.3晶振也有电压,  它原型号I/O是IT8718F-S   EXA   我换了个 IT8718F-S   EXS  的I/O 还是不通电   我又换了南桥还是一样的  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请教高手

网友:
先查一下开机电路吧 拿起就换桥啊

网友:
可能与你换的IO有关系

网友:
看看开机电路。是到哪一个位置出问题了 。换过io就换桥。步子有点大了。你这样只是盲修。

网友:
你那个IO可以换吗?

网友:
不上电,就查开机电路。主要查几个信号.VBAT.32.768.RSMRST.RTCRST#.3VSB.5VSB.如果全正常.就测开关到IO.IO到南桥.南桥到IO.IO到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