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PE、865P 和 865G 可以替换吗

楼主(2011-08-10):
865PE、865P 和 865G 可以替换吗

网友:
据我所知 PE可以代换P(848P)的 GV的可以代换G 的  PE 不可以换G  至于你信不信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信啦

网友A:
那那么废话,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那么废话,试试不就知道了

   呵呵   话是多了点     那你可以随便试

网友:
你是说北桥还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