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sw8无信号

楼主(2011-08-10):
我有一台飞利浦190sw8无信号输入,论坛上说是此机的通病,可以清空一下24c16的程序,不知怎么清空有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用编程器清空

网友:
你这是显示器吧

网友:
先检查一下行场 ...

网友:
还是先检查一下行、场信号的输入电路,然后再考虑数据的问题。

网友:
看看那二个双极管有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