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是不是没救了??

楼主(2011-08-10):
大家看看还有没得救?我新手来的,都不知道要怎么解决了,没点思路了。是不是三级驱动的软排线坏了??? 用这家伙能否试下??

网友(点评):
这个东西.拿来预压ACF还差不多..修亮线...有待考验...

网友:
屏坏了,没办法。

网友:
那就只有换屏啊,没有办法了

网友:
各位师傅,用上面那家伙压一压是否有效果?

网友:
屏坏....Y这边的TAB(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也有可能 是COG)有问题了..看你这屏的铁框 ..应该是BOE 17的屏吧?

网友:
等待压的结果。估计。。。。

网友:
没救了,给它判死刑了

网友:
没刷程序吧  刷了 程序也会这样   换驱动板 不行  屏坏了

网友:
搞下排线试试,不行就没救了

网友:
这种情形你压不了的 压你看得到的没用

网友:
压了也没用啊。没有专门的工具搞不好的。

网友:
哈哈,是屏挂了,我第一次给人家换灯管装外壳装不上弄坏屏,就像这种情况,后来赔了一台新的给客户

网友:
屏挂了,都成那样了,没的搞了

网友:
呵呵...卖给我吧..

网友:
屏线没问题的话那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还想玩玩的话可以加焊一下屏芯片或换一片试试

网友:
看有电容坏了没有啊 有时电容滤波变了也会是那种 在看屏线 在看驱动板 如果都不行 那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那只有换屏了啊

网友:
一般的都是屏坏

网友:
我也想买那个压屏的东东试试。不知好不好用呢。

网友:
压好了也用不久的!!!

网友:
这就是屏坏了 可以维修的

网友:
不一定是屏坏了,驱动板的问题比较大。还有是那个排线。

网友:
像这样 的屏坏了是不是没得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