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007FPB不通电求助

楼主(2011-08-10):
DELL 2007FPB 不通电,我已经换了272电阻 换成222,能通电 多开几回不得行了,现在的问题是图中有个地方的三极管给搞烧了,我找不到代换的管子。不知道这个管子用什么代换,G S脚是19V  才可以 ,D脚是3.3的控制电压  。管子上面写的是J598  KS 79  ,谁能给我讲下,用什么管子代换,还有有个01C的精密电阻用多大的代换。谢谢

网友:
看看资料,从主板上拆一个来试试
01C的电阻是10K的。

网友:
我曾经也修过这个板子,好像是输出5V和22V的,我也没修好

网友:
板子上的编码是多少呢?可不可以发上来呢?

网友:
我已经在台式主板上面拆了个管子,没有用,焊上去就把我的保险烧了,保险就在旁边的,三级管我没有焊少去,你们应该看得见 板子编号我 E169467(S) 是2007FPB的USB板

网友:
电阻可以用10K的加减1%的代替。别的我也不懂新手一个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解决好了也给我们分享一下,论坛资源有限啊

网友:
求高手解决下,用什么管代换这个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