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修好一张黑屏的X1650GT显卡

楼主(2011-08-10):
一张盈通的X1650GT显卡

症状:开机黑屏无任何信号输出,按下F1后可以继续启动,从耳机里可以听见开机音乐,说明可以顺利进入系统

目视显卡,发现那可恶的伪固态电容爆了一颗,果断拿起电烙铁把卡上的所有伪固态电容干掉,然后从废旧电源上拆除一些耐压更高,容量更大的电容换上

换之前没拍照片,发个网上的图片以供参考

之后上机,仍然黑屏无反应

检查了下供电部分没问题,正在苦恼之时,忽然一拍脑袋,直接给晶振飞两条线出来
上机,用万用表检测晶振两端无电压

于是果断从坏显卡拆了个晶振出来,并在原来晶振的两端

以下是换了电容、用飞线大法并了个晶振后的照片

上机图

开机顺利显示,进入系统

跑了5分钟的甜甜圈烤下机子,然后又玩了使命召唤 争分夺秒 荣誉勋章 战地,游戏工作两不误

附上GPU-Z图和甜甜圈的测试图,这卡没温度传感器,用手摸感觉满载也就五六十度的样子,成功救起一张显卡!

原创内容,申请转正!

网友:
技术含量不是很高,可以得点分,转正好像困难

网友:
转个正也这么困难……

网友:
不管能不能转,起码也是一种思路

网友:
有些问题就要从细检测

网友:
说真的。晶振2端都没电的话。不会是晶振问题导致。
应该是核心空焊或其他原因。正好加热后就好了

先转正。后续期待楼主真正技术帖子

网友:
晶振坏了会引起不显示吗

网友:
这样也能转证呀,,晕,,饼哥改天我发个贴你也帮我转了

网友A:
是不是非要发技术性的帖子才能转正啊,对于新手不就没机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非要发技术性的帖子才能转正啊,对于新手不就没机会吗

是啊,感觉这个对于新手太难,新手本来就要来学的,但是来了又没权限学,希望网站在这方面有所改进

网友(点评):
你根本就不是来学习的。本站给新手的基础资料都是无任何权限开放的。只有高价值的资料(对行内来说)有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