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金手指烧毁一根半,不借助任何焊接修复。(申请转正)

楼主(2011-08-10):
今天闲来无事,去公司分部,正好有台电脑开不了机,于是插上诊断卡开机提示为no-c,因为打开机箱就发现有些糊味,肯定是有配件烧了。清理主板,没发现异常,后拔下内存,紧靠边上的金手指第一根已经变成灰烬,第二根也只剩下半根,小心清理残余,橡皮小刷子都用上。发现第二根那半个应该还可以正常使用,于是想办法把第一根导通就可以了,轻轻刮开一小段表皮露出金属部分,由于手头没有合适的配件,况且不知道这内存是否有救,情急之下剪了一小段导线,想办法让它导通,先看看还能否正常用再说。于是,在原来烧毁金手指的地方用小镊子的尖部轻轻刮出一小段凹槽,正好能放下那段导线,怕与pcb板上的线路连接还是有问题索性直接把贴片电容的这一端也接触上,保证充分连接。

接下来插入插槽,很小心,一点一点的注意导线是否偏离,生怕因此把主板其他配件烧了就赔了夫人又折兵了。最后正确插入插槽。

开机成功点亮跑马进入桌面。连续测试半天无任何重启发热现象。

因为在分公司,手头没有工具,情急无奈之举,大家切勿模仿。希望大家以后多交流

网友(点评):
有创意,不过你接的另外一端好像没看到,再就是你不怕另外一端接触不好么?

网友:
这个好像转不了正

网友:
难道不算维修?非得要找到pcb板,把所有的芯片移植过去,才算修好,才算有技术含量吗?

网友:
你这样做没用的 时间长了内存插槽内弹簧片给你搞变形了  插上好的内存主板都点不亮了。还是老实点换板。

网友:
不会变形的,我那铜线很细,不是网线,而且我仔细对比过了,压下去横向看比金手指一般齐的。只是不想太浪费了。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上的提醒

网友:
因为整根手指已经彻底毁了,只剩下板上边的一小段线了,加焊容易连上其他线路,板上线太细了。转不了正也没关系,下次我全部移植再来一篇。

网友:
这样真的行吗

网友:
兄弟高手啊

网友:
兄弟有胆识,应当鼓励,期待你的下篇更精彩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顶一下

网友:
其实这也是一种维修思路

网友:
这个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网友:
不错,现在能用就行,没必要换。

网友:
省吃俭用~~~~~哈哈

网友:
真是牛人修,什么法子都有,呵呵

网友:
急中生智,好有空了再换回来焊好

网友:
只要能修好就是高手,没必要换内存板,费时费工还费钱!

网友:
V很想知道,是不是只有发技术性的帖子才能转正,那新手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