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L194wA

楼主(2011-08-10):
此款液晶上电,电源指示灯不亮,量驱动板的供电只有2V,但是如果断开驱动板,供电为5V,

我也测一下,感觉驱动板没有短路.那就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了.电源板带不起负载,什么原因引起带不起负载呢?

网友:
检查电源管理IC供电和驱动脚到开关管部分电路

网友:
怎么我测电源管理IC的驱动脚没有电压,怎么后极还有12V 5V输出的呢?是在断开驱动板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