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ch闪屏

楼主(2011-08-10):
联想的715L1299-2的高压板,维修前故障就是闪一下就黑
之前发现是高压板上高压线圈脚开焊,补焊后,通电马上烧掉5706,今天刚换一块高压板,
通电马上就烧了5707,换了5707后亮一会儿,烧掉!
有朋友说是灯管的问题,请坛内高手指点一下究其根源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是c5707集电极所接0.22u/100v电容开路

网友:
没有100V这个电容 呀,

网友:
板子是这样子的。。。。。

网友(点评):
就是两只高压包中间的两只兰色电容器 两只一齐更换

网友:
有见过这样情况的朋友吗

网友:
查一下高压板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供电问题,一般来说,换了高板板之后就排除高压板问题,还有,查看一下灯管接口处是否没有包好,引起短路,在你更换板的时候扯动了,隔离了,能用几分钟,

网友:
先查供电是否正常  在查灯管    2个蓝色的电容就是0.22的

网友:
供电都 正常呀,每换了都 可以用一会的。。。。

网友:
看电容是不是有鼓得或者是有虚汗

网友:
全板补焊,查C5707,前级还有个8脚贴片场管,高压线圈,那两个蓝色电容

网友:
先测下灯管不就知道了,5707最好一块全换了,这块板换5707一定要加焊高压包

网友:
全板补焊。将C5707全换了。不行的话就改一张四灯高压板上去。成本虽高了一点点,但这样也比较快的。

网友:
是不是换的时候把线路 弄短路了啊 还有灯管打火

网友:
直接换通用高压板就可以了

网友:
是9435坏了吧!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给我们一个结果啊,我个人觉得可能灯管这块的问题几率比较大,因为已经更换过高压板了,那就排除高压板这块的问题,你这高压板好像是外部12V供电的,查查12V供电这块有没有问题

网友:
5707 全部换了,高压部分全补焊了,现在还没有出问题

网友:
今天 再试一天,有次换上就5707就坏,有时换了用半天。这次补焊看一下。。

网友:
不会吧,看供电稳定不!!还是电压跳变厉害

网友:
你接高压板以后把原来的高压线圈去掉,看看如何,我也是自己学的维修不一定灵,你可以试试

网友:
我也认为是高压包的问题,换下看看。

网友:
现在好几天了依然没有问题,学习中......

网友:
高压电路全面补焊。还不行就换高压板试一试

网友:
我手里也有这个显示器 是白屏 有这个程序吗

网友:
把高压条和灯管同时都换掉试试。

网友:
直接全换C5707或C5706及高压线圈,这样更可靠!

网友:
查下8个脚的场效应管(可能击穿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换上5707不通电就烧了,查看板子没有别的什么问题,最后没办法换了一块新板就好了,你再试试

网友:
这种高压部分就不要修了 修了也比较容易返修 把高压部分全部拆掉 换块好的独立高压板不就行了

网友:
换5707一定要补焊,要测两个电容。不然百分百还会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