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为什么我改的高压板,都是用了一年后就坏了?

楼主(2011-08-10):
如题,最近修的几个显示器都是去年改高压的显示器,都是换的高压板又烧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是高压板不好,还是我改的有问题呀。。。大家帮研究一下。。

网友: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你只说一个字 烧 有谁知道高压板哪里烧啦

网友:
绝缘没做好?

网友:
做好了呀,高压包糊了

网友(点评):
通用的可能质量不行吧

网友:
坏了在修 继续赚钱

网友:
如果高压包高温烧毁 原因就在于通用板为了追求通用 如通用于17 19 22等等 而将灯管过压过流保护电路阀值取了高限 须知不同尺寸的灯管工作电压电流差别较大 品牌机一般设计的灯管电压电流限制比较严格 如 17寸灯限制在7.5ma左右 22寸灯限制在10ma左右  多数通用高压板对于灯管过压过流保护过宽 不但易烧毁自身高压包 还会缩短灯管使用寿命 大多数机器用通用高压条替代后 屏比原来还亮 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呵呵,你要说的具体一点啊,这样才好回答呀

网友:
用一年就不错了,    新机不到坏得也有很多啊

网友:
通用的板子楼主还想用多长时间?二年,三年?那样的话,原板的厂家都成二了。费了那么大的成本如果还不如一块通用板。。。你懂得。

网友:
质量问题嘛,这样也蛮好嘛,

网友:
用了一年挂了你都记得,赶快换个牌子的高压条吧,一年就坏循环赚钱

网友:
高压条通病吧,或者你会不会在哪里焊接没有焊好啊?

网友:
换板之前 你先看一下灯管有没有问题   如果你换去高压板 灯管比以前亮了 不就说明你的板子没有改好.

网友:
谢谢。。。。。讲的专业。。。。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条质量不好吧

网友:
你选的板子可能有问题,能用一年,改装这方面基本没问题,还有高压部分你可能没有处理好,是不是太靠近铁皮了等等问题,板子的质量比例最高!!!!!!!!!!!!

网友:
烧了几块啊,是不是温度太高了啊

网友:
楼主的维修保一年半那就惨了,保三个月又可以赚钱

网友:
高压条通病吧,或者你会不会在哪里焊接没有焊好啊

网友:
维修一般都保一个月呀。能用一个月说明咱修的没有问题。如果真正是没有修好的话可能连三天都用不到的。新的才保一年。最多的才保三年。维修的东西能用个半年一年就很不错了。有时候新的不到一年都有坏了的。

网友:
同意楼主的说法

网友:
正常的,已经不错了,

网友: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要是用个三,五年你还有钱赚吗

网友:
够本了,,,继续修。。。。想修少的话,就换好点的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