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问一下SPD坏是不是就不能用母条带进刷SPD

楼主(2011-08-10):
这方面道长是权威,,顺便希望道长介绍一个修DDR的板子 ,手上有100多条坏内存

网友(点评):
865GV杂牌子的,或者915的 板都可以,

网友(点评):
SIS650主板不检查BIOS,你焊扔掉BISO一样开机。

网友(点评):
在SIS650能亮,INTEL 865不亮 就是BIOS的问题,你刷下就可以了,哥哥

网友:
SPD坏的内存,我见过的可以用母条带,带进系统后刷SPD。还有一小部分主板不用母条带,可以直接使用SPD坏了的内存。

网友:
可以用母条带的。

网友:
内存条上的芯片坏了还能修吗?

网友:
这个按主板而定,一般不行。 没编程器的,可以用RAMFIX热拔插刷SPD。 把坏SPD的按正常安装好,压一下SPD芯片那边的内存槽扣子把SPD那边翘起来,内存检测完后压回去就是刷SP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