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主板保护

楼主(2011-08-10):
上电主板保护,cpu风扇转一下就停,求维修的思路或具体检修的流程,要正确的。

网友:
拔掉小4pin看下  短路了吧

网友:
一、拔掉小四口电源线,看开机子 是否正常,OK,能开起来  说明CPU这块有问题
二、小四口黄12V-上管Q1 D极是否正常,这中间主要是看电容是否有漏液,是否有坏到的
三、(主要测试点)Q1上管是否击穿,这个要一个个的拆下来去测试,直到不再短路,有的跟短路上管对应的下管有问题也会造成换上好的管子后依然击上管,这时候最好把对应的下管也换掉
四、CPU电源管理芯片
六、I/O芯片
七、南北桥 这些大芯片

网友:
遇到些问题,插上诊断卡主板复位灯不亮(俄罗斯诊断卡)。能加电。共两个毛病,cpu电压高,主板无复位。思路是供电、时钟、复位。但没有修复。无思路了。请教一下,是不是我的思路错了,给个维修的思路。谢谢。
(1)主板是845gl+82801db,没有小四针的供电,电源管理芯片是ka7500c,用了两个场管nec k3570(原装),两个双二极管b55qs03.我的维修过程是:更换了irf1010e的两个场管,3300uf 6.3v电容4个,4700uf 6.3v电容3个。cpu用的是赛扬1.7。用478假负载测试了,供电2.24、总线时钟全0、主时钟0.41和0.36、复位2.42、pg 2.42。q1上管输出电压2.4v,下管输出电压2.4v,两个双二极管电压都是2.4v。用假负载能上电。我用赛扬1.7的cpu上电就掉电,感觉是cpu的电压高,正常应该在1.7-1.8v.电源管理芯片还没有换过。拆下测试场管,ds极400阻值左右,其余两路1,正常。
(2)主板cpu上有复位信号,pci上没有复位信号。用的俄罗斯的诊断卡,复位灯不亮。用的io是w83627hf-aw,说是高电平触发的。复位电路跑不通,不知道高电平触发的如何跑线。

网友:
这个是电源保护吧 是不是主板那里短路了 可以用拆去硬件的办法检测那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