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65 芯片组的SONY机器想安装XP系统,但没有SATA驱动,安装蓝屏

楼主(2011-08-10):
等待高手解答!谢谢了
一HM65 芯片组的SONY机器想安装XP系统,但没有SATA驱动,安装蓝屏。
到INTEL官网 下载了一个exe文件格式的。怎么用nlife 把它加到安装盘里去!我只知道inf 格式的可以加载,exe格式的没有加载过,不知道可不可以加载!

另外除了这个方法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有知道的说说!

网友(点评):
改硬盘模式.

网友:
如果是装好系统蓝屏,你把BIOS里面的设置改一下

网友(点评):
sony机器能改码?BIOS没有爱

网友:
你不会进BIOS?一般按F2可以进去在里面设置下,有的机器从XP换WIN7要改的

网友(点评):
哎!看你热心就不说你了!我说的这种机器你改过吗?不要凭想象说话!

网友(2012-05-01):
实在装不进的时候,我用U盘做成软驱在装系统的时候加载AHCI驱动

网友:
弄个带SATA驱动的系统吧...没的改你就不能在系统上做下文章吗

网友:
我的也是那个问题,期待高手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