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画的圆圈并不是圆形的。

楼主(2011-08-10):
以前也碰到过,原来它是win7的,后来我改装木枫后再装cad就ok .
现在我装一cad2010(xp)又出现这一问题。
晕晕啊,请高手帮忙。。谢谢了。。

网友:
那是CAD软件设置问题,你用一下那er还是re命令就好啦!

网友:
应该是软件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22寸宽屏的,我调了1280*768就看到一个正圆了。

各位高手,还有别的办法可以调的吗?

网友:
那可能就是分辨率设置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