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915M12-PL-6LS 诊断卡跑C1-C3循环码。

楼主(2011-08-10):
  FOXCONN 915M12-PL-6LS 诊断卡跑C1-C3循环码。

一片FOXCONN 915M12-PL-6LSINTEL775 DDR1代内存、PCE-E显卡。
故障现象:不过内存。
此机内存和显卡在别的机子上测试均正常。
分别用256M DDR400 128M DDR333 测试该板都是C1-AF--C3。其中从AFC3还有几个码,跑的太快,看不清楚。跑到C3后,又从C1C3如此一直循环。上显卡也是如此。
去掉内存,报警。插上内存不报警。有时跑到C1 掉电,然后又自动上电。跑循环。
插上内存测 180VCC_DDR :2.68V
     负载排阻VTT_DDR:1.34V
         SPD184VCC_SPD:3.3V
        SMBDATA91 :3.3V.
        SMBCLK92:3.3V
        6条时钟16 17 75 76 137 138 1.26~1.28V
         测数据地址线对地:400±5
都正常啊。于是就拆下BIOS,重刷新刷了一下BIOS。焊上,
开机,咦!还是C1-C3不动。再到C1.看来不BIOS的问题了。
附上BIOS数据

网友:
是io问题  换个同型号试试

网友:
BIOS坏了,我以前修过这样的板子,刷BIOS就好了

网友:
供电正常不,如果正常,一般是IO或BIOS的事,还有电容鼓包

网友:
换个BIOS模块 试试

网友:
大牙刷,酒精,猛戳几下内存槽,有带灯仪上一下,正常的话,还没结果,就压下北桥不放开机看看,
915的北桥不是一般的热

网友:
BIOS PM49FL004T已换。故障不变。是还C1-C3.。
IO没有找到相同型号。的
压桥压的我手都疼了。唉,不好修了呀。

网友:
好像遇到过这种情况,有时候BIOS版本刷的不对也不行

网友:
可以试着压北桥桥

网友:
直接换IO就好了,,,这种板没必要花那么长时间,,,要秒杀呀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