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的郁闷维修

楼主(2011-08-10):
好久没有发帖子了、都不知道怎么写了
今天同行客户送来一台三星R428的笔记本,拆的乱七八糟的拿来了,说是供电不对,问问几十能修,郁闷》》》》》》》》,最怕这样的客户了,什么都是小毛病,巴不得你不收他钱。直接告诉他修主板最低150,配件费另算,这厮哼了一声走了。下午又回来了,问能不能给便宜点呢,我说看看板子,接过来一看,牛人修的啊,所有的供电芯片都加焊了,那个牛人所为啊,报价200,因为是二修,也没有怎么讲价,
清理一下修的痕迹,测了一下各组电感,没有短路,加电测试,电流0.38,量各组电压都对,CPU也有1.1,正常修这个电路U的电压时没有的,这个机器U的电压出来了也是这个电流,为什么呢?
开机瞬间内存没有波形,U么有工作吗,上带灯座灯全亮,没有断线 ,虚焊,内存各组织正常,最后发现显卡的LVDS有一组没有阻值,开始犹豫,内存没有波形,应该是U没有工作,上专用诊断卡也没有走吗,也证明U没有工作,而查出LVDS有断路,显卡空U应该工作的啊,在纠结中又查了半天没有结果,在实在没有招数的情况下加焊了下显卡,结果电流起来了,装机顺利进系统,
放一个小时电影没有出问题,经验告诉我这个机器修好了。
就是不知道是怎么修好的,显卡空喊和U不工作有什么关系呢/、\?弄个图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出什么来?高手给研究一下

网友(点评):
这样都有啊 还没碰到过哦

网友:
你有没有测内存供电是多少啊?

网友:
只能说三星的机子变态 啊!

网友:
我也觉得楼主这修的很变态,学习了哈哈哈

网友:
维修无常理啊  有一次我修T40  的没有待机电流 待机没有3M5M  触发一切正常 都没有搞明白

网友:
请问楼主LVDS阻值在哪里可以测得到啊

网友:
你这么臆说,我都不知道以后怎么修机器拉

网友:
楼主啊 我修本一般是加焊桥,像你说的 我都不会啊

网友:
我修到过这机器,是SB的问题。

网友:
变态机器,我感觉是哪个信号没起来,要么就是别人给空焊了,你给上了BGA就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错没,T40没3V5V待机,

绝对没有搞错 是亲自修的 怎么会搞错呢

网友:
高手怎么想起来加焊显卡的

网友:
应该不关显卡问题,应该是做BGA影响到了其它的部位才好的,不跑CPU主板就能检测显卡,这也太智能了吧,其实电流0.38,CPU有电压,这里其实就能看出问题在哪了,前提没有短路之类的,
但你加焊好了就说明没有短路的。
我修了台联想F30二修机,现象和你的一样,走了弯路,最后是断了一根线。所以肯定不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