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10到LOGO画面就卡住了,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1-08-10):
三星Q10到LOGO画面就卡住了,是什么原因呢、

?BIOS也不能进!那位高手修过的?

网友:
1.先排除CPU、内存问题;
2.刷BIOS试一试;

网友:
放电先,不行就刷BIOS试试!

网友:
忘了, USB接口之类的没损坏吧

南桥也有可能导致,最后考虑的,

网友:
看看PCI总线上的器件是不是有问题,譬如说声卡网卡什么的 都有可能引起问题

网友:
南桥有风枪加热一下试试

网友:
先取掉外设,再试试,

网友:
赞成2楼和3楼得做法

网友:
问题好像有点广噶,~~~~~~~~~~

网友:
先拆机,光板上CPU 内存,试一下能不能进BIOS ,不能的话换条内存条试下,还卡的话,干南桥,干了南桥还不好,?????基本上无能为力了。

网友:
如果是独显的话,加温显卡看一下。

网友:
裸板测,不行就南桥

网友:
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之前我用诊断卡跑9C。用风枪吹南桥还是一样。后面看到7楼说把外设折了看看。我就看看板子上面还有
什么没拔的,发现MODEM还没拔,拔了上电就正常开机了。再次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谢谢。。。

网友:
外设的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