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1-08-10):
测试待机正常按开机键没反应
拆机测试3v5v正常检查U61发现48MPWRG无电压不触发很正常了,MPWRG的工作条件自己认为正常的如
57BAT_VOLT       5.4v            16-SHDN_IN      3.3v
3-EXTPWR          0v             36VCPIN28       20V
58TH_DET          0v             62 63  35M_ON      3.3v
24VDD15          5v 应该是15v 所以判断U61还没有完全工作 48脚翘起来发现还是没有电压后级电压3.3V 但是会自动上电到0.4 一时没有思路 再仔细测发现46-SHDN_OUT 3.,17感觉有点低 追线路是有r1101上拉该电阻的令一端是3.20V 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无疑中点了下R1101 电流表保护了3 5V没了IBM保护很正常 重新上电晕上电了跑到了0.8关机再试又不触发了 就把问题锁定这一路吧 一点一点测试终于发现u28 PMH7 24PWRSHUTDOWN 短线了 补线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开机按键断线了

网友:
PC槽有进水、腐蚀断线的确实不好搞, 手里有好几片

网友:
IBM看起来,很容易断线啊!!!要是断了其他的引脚 就头大了,比如电流,电压设置,模式设置等等,,!!可能IBM就爱犯这毛病,进水的机!

网友:
又学到了。收藏。

网友:
对,我也感觉IBM爱短线。还有T4的机器 散热片下面容易短线

网友:
有进水合计吧,你怎么不说呢

网友:
IBM的机器就是这个部位很容易断线,

网友:
修过很多,

网友:
这个是输出的关断信号断线和mpwrg真的有关吗

网友:
进水机,容易断线。还有BGA做过多次,也容易断。

网友:
   IBM怎么这么容易段线,我做桥做段过。

网友:
IBM的机器是经常碰到断线的问题 上次买了块主板也是飞了好几根线的板子

网友:
还好IBM都有点位图不然老短线就要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