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下7600GS的BIOS

楼主(2011-08-10):
求高手指点下7600GS的BIOS,手上是客户的一块 七彩虹天行7600GS 烈焰战神128M 128位的显卡BIOS可以用  七彩虹3650BIOS换吗?求高手指点下这个卡能用什么样BIOS????

网友:
这个坛子里啊,有个bios专帖,你去找找吧。要是硬件的话估计只能用他原来那个,我只想帮帮你

网友:
你是想问BIOS的芯片可不可以互换``还是BIOS程序可不可以互换啊``

网友: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3650的显卡的BIOS芯片里面能不能写入 七彩虹天行7600GS 烈焰战神128M 128位的显卡BIOS里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取经走了。。。嘻嘻

网友:
求解啊

高手去哪里了

网友:
你的意思是ATI的BIOS 写入nvidia的bios里?我没有看错吧...............

网友:
3650替换7600?我晕....

网友:
我不懂所以要高手指点下吗?我的意思是,我现在用ATI 3650的BIOS芯片,把它拆下来焊到七彩虹天行7600GS 烈焰战神128M 128位的显卡上去再来刷这个卡的BIOS看行不行啊???求解啊

网友:
高手是要张洋一一技术的啦

网友:
如果芯片引脚定意差不多,应该可以。有很多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
不可以 两家的芯片都不一样

网友:
去官网应该有下的   用相同的型号和位宽的可以换 但玩游戏不行

网友:
  芯片定义差不多,按理说,可以

网友:
肯定地告诉你,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