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CQ40开机不亮,键盘大小写和数字键灯同时闪?

楼主(2011-08-10):
康柏CQ40开机不亮,键盘大小写切换灯和数字键灯同时闪?做了显卡还是不行!跪求高手指教?

补充内容 (2011-8-11 12:17):
CPU AMD的,之前找了两个CPU来换,可能不对,都把主板搞短路了,短路修好故障还是一样。电流跑到0.7左右。

网友:
这个可能是没认到CPU或者内存吧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吧。

网友A:
   先找图纸吧,之前有一台CQ40,设备管理器中有网卡,就是不管怎么修都不能好。网卡的供电都正常,就是无法上网。

网友:
我遇到过的,我那个是内存~~~~~~

网友:
内存报警吧,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这样的提问可能没有人可以帮到你!!有一千个可能

网友B:
电流到多少了啊?

网友:
这个关显卡有事?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行的话刷bios。

网友:
如果你是一修的  是AMD的CQ40集成的主板的  话 你加焊北桥温度先底点 先确定故障点。 如果可以了你在从做。 如果不行你直接换个CPU试。 这种机器我每个月最少修了30台上 基本是这两个问题

网友(点评):
没月30台 太夸张了吧

网友(点评):
呵呵 看来楼主真强悍 生意好啊

网友:
是什么平台的?电流是多少,上不上内存时,电流有没有变化,你都没有说,怎么帮人阿。

网友:
闪灯的次数可以看出大概是哪一个部件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找图纸吧,之前有一台CQ40,设备管理器中有网卡,就是不管怎么修都不能好。网卡的供电都正常,就是无法 ...

可能为BIOS问题。昨天刚刷了一个,从官方下载的,结果拿回去说不能上网。结果今天又拿来一个一样的机器,让从好机器里备份出来刷过去的

网友:
都说是内存, 是独显,还是集显的

网友:
是没认到CPU吧,AMD的很容易坏,如果是AMD芯片组,

网友:
这机子CPU易坏

网友:
这种机器,确实比较麻烦,我也修过几台,成功率都挺低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到多少了啊?

电流去到0.7左右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机器,开机的时候电流上到1A,显了一下就不亮了,电流掉到了0.5A,起初老板怀疑是北桥的问题(集成显卡的),后面加焊了北桥还是不能够解决,无奈之下我换了根内存,开机电流上到1A点亮了就没有掉下来。。所以我估计是内存的问题多

网友:
之前修过一样的问题,CPU座加焊后解决

网友:
因为我这里HP 和宏基的天下 基本修这两个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