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主板开机掉电

楼主(2011-08-10):
今天接了一个翔升主板,上AM2CPU的,开机有复位,但是也不过U就开始掉电,去掉12V没有复位了就不掉电了, 是单桥的主板,我做了桥还是不行,也不清楚是那的问题,只要有复位就掉电,没有复位就不会掉电,  大师说说那的问题把

网友:
有复位的时候测量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2.0V感觉有点高啊, 单桥也发热

网友:
把桥给换掉

网友:
换CPU试一下 CPU坏了也这样

网友:
如果手上没有CPU又如何来弄啊?

网友:
按保护和短路的思路来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