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100

楼主(2011-08-10):
机器哪来的时候已经惨不忍睹了,不像人样了,啊啊说错了是不像芯片样了,吧别人修个的地方大概清理了一下,客户说是他朋友
帮她修的嘿嘿是个美女额,她说他朋友说的是开机电路的问题,我当场说那不是废话啊,不能开机当然是开机电路了啊哈哈,自信一下,正题,老规矩看看没有短路的地方,在测开关键3.3v ok 按下开关键有拉低。确 定开关是好的,
在看d12的第2pin有拉低,2pin直接到ec的第2pin
侧过正常,然后来看ec的工作条件32.768时钟没有示波器,看见电压0.3 0.5v正常,供电正常,rtc供电正常复位正常
基本正常,为什么不触发啦,测
无rsmrst# pwrbtn#南桥的使能信号3.3正常,还是ec?翘起ec第3脚,这个电压还是没有,就是没有发出来,ec坏?换了一个插电还是老样子,郁闷啊,在看bios与ec的连接ok啊,难道bios程序坏,没有编程器啊,算了吧,在测时钟32.768两脚电压0.9v了,起了怪了怎么换个ec时钟电压这个多了啊,证明还是有反应的,突然看见谐振电容脏话额,谁搞掉的啊,补上还是老样子*脏话*,早就听说真ec有程序,要测机的,没有啊,哎换回原来的ec吧,呵呵奇迹奇迹出来了电流上到1.2来回摆动,这个修ibm的时候见过这种故障,换了一个南桥ok亮机,反正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摇摆,呵呵只是个人经验换的南桥,发忒挣点钱哈哈,写的不好还请见谅

网友:
楼主可以额。哈哈哈

网友A:
为什么到1.2来回摆动是南桥啊   楼主给说说撒

网友:
    我试过有的机器拆掉谐振电容也能起来,楼主这个机器估计就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到1.2来回摆动是南桥啊   楼主给说说撒

因为我有几次修t40的机器,就是这种摆动,开始测了cpu的复位0.4v,不对后来断开了一个电阻是连接cpu的他就正常了,而那个电阻海盗南桥的哈哈,就是经验,

网友:
做维修工具还是得备全呀,,一般可以查一下谐振,,,不过像楼主的故障南桥机率要大一些,,,我上次修一台和你的故障差不多,,后来做一下桥就好了

网友:
开机3部曲无非就是开关键有电压,南桥和EC要起振,要有示波器才好判断呀。。。第二摁快关看又没有高低高的跳变到EC,EC再发出一个高低高的跳变给南桥,南桥再发3组休眠信号给EC,假如这些条件都满足还是不能开机的话,那就要考虑BIOS了,参与触发的BIOS在待机时候要有波形的,有波形的话就刷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