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40G 怪现象

楼主(2011-08-10):
一台方正R640G的机器,开机电流到0.89有跳会0.45左右,再跑到0.8几有跳回来,反复跳。

看到论坛也有这样的帖子,可都没说结果,在电流跳的时候我量到  SB_PWRGD  也跟着在跳,前面的电压都是好的,于是就针对 SB_PWRGD 开修。

看图 SB_PWRGD 到IO 和SB,就先换了个IO后,显示OK ,就给客户了,可是过了3天客户又回来了说又成以前那样了,拆机一测果然 SB_PWRGD 还是一直跳变,

同道们告诉下小弟,这到底是什么问题,难道是南桥? 可是看到有人说显卡,北桥都有可能,就纠结了!

补充内容 (2011-8-15 16:01):
看4楼,应该是SB问题!!!

网友:
电容有没有鼓包

网友:
没有,放刚在IO上用哄抢吹了吹现在又好了,IO背面是显卡,我现在有点怀疑显卡了!  现在正在试机,等再不显的时候准备直接加焊显卡! 看看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你的SB_PWRGD  跳!肯定影响NB-RST#也跳!同时影响PCI—RST和H-CPURST#!我的和你故障一样!换南桥以后故障排除了

网友:
不知道LZ 的 问题 找到了没?

网友(点评):
我的客户已经拿走了,我换IO好的!!! 楼上的不是说换南桥好了么??? 应该是SB 问题

网友:
很奇怪的问题。希望楼主打到问题后贴出结果。

网友:
南桥的可能大一些

网友:
楼主是修信号的吗。。。。。。

网友:
信号来回跳,应该还是从源头找,换个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