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台式机电源维修,型号:TFX0250P5W

楼主(2011-08-10):
初步检查,好像开关管下的两个电阻坏了,不知道阻值的多大,清各位大哥帮忙

网友:
电阻一般不爱坏吧 有烧坏的痕迹吗

网友:
不是有色环吗?烧焦了吗?

网友:
要是被动式的话 开关管应该有2个 所以下面的电阻 可以参考另外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