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无思路了,请给个思路吧,谢谢。

楼主(2011-08-10):
遇到些问题,插上诊断卡主板复位灯不亮(俄罗斯诊断卡)。能加电。共两个毛病,cpu电压高,主板无复

位。思路是供电、时钟、复位。但没有修复。无思路了。请教一下,是不是我的思路错了,给个维修的思

路。谢谢。
(1)主板是845gl+82801db,没有小四针的供电,电源管理芯片是ka7500c,用了两个场管nec k3570(原

装),两个双二极管b55qs03.我的维修过程是:更换了irf1010e的两个场管,3300uf 6.3v电容4个,

4700uf 6.3v电容3个。cpu用的是赛扬1.7。用478假负载测试了,供电2.24、总线时钟全0、主时钟0.41和

0.36、复位2.42、pg 2.42。q1上管输出电压2.4v,下管输出电压2.4v,两个双二极管电压都是2.4v。用

假负载能上电。我用赛扬1.7的cpu上电就掉电,感觉是cpu的电压高,正常应该在1.7-1.8v.电源管理芯片

还没有换过。拆下测试场管,ds极400阻值左右,其余两路1,正常。
(2)主板cpu上有复位信号,pci上没有复位信号。用的俄罗斯的诊断卡,复位灯不亮。用的io是

w83627hf-aw,说是高电平触发的。复位电路跑不通,不知道高电平触发的如何跑线。没有电路图,和实

际有些区别,没跑通。
但是不要紧,请高手看一下,就知道我具体出错那了,请给个正确的维修思路。

网友:
我就是小菜鸟一个,往往你这种人很可怜,没有人回复,所以我来帮你你顶顶,顺便问问你,你是从哪里学的技术啊?还有声明一点,我这绝对不是灌水,有意灌水的出门就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