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N6000一开机电流上到0。43不掉电。。。。。。。。

楼主(2011-08-10):
小弟有台HP   NC6000的进水机子,图纸上的L27电感不知道是产生几伏的,现在只有0。65V,且Q1007的G极有0。65V,S极也是一样,但是下管U1007的G极没有电压,请问MAX1772要什么条件才能驱动MOS产生电压,那位有修过这类故障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点评):
你上传的时候把那个下载分修改为0就可以了

网友:
请各位大哥打开图纸帮我分析一下,急,,,,,先感谢了

网友:
贴个图嘛,还要人家花十分下载去帮你啊?

网友:
是啊,5个贴字才换来10点下载分,大家容易吗???

网友:
不会贴图

网友:
正在努力贴,,,,,,,

网友:
嗯,这个。。,应该是没过CPU

网友:
各位大哥看一下这两个图,就是这个IC控制的MOS没有电压输出,请问这个IC的14脚要不要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图我贴了        帮忙看一下

这是充电IC  量不到电压很正常

网友:
上假负载 从CPU相关测试点进行测量 复位产生前的故障 相信你能搞定的  以后的 靠你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