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还原问题

楼主(2011-08-10):
装一键还原精灵8.2装机版。
然后打开解压包,启动一键还原。点下一步,去掉对号,下一步,同上,重启装(不是自定义)
开机后过完10秒,显示安装中断,可能是系统没装到第一个分区或分区表错误。
请各位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一件还原不能用  也有可能是你的一件还原不兼容   装不上去  呵呵 你试试用一件还原别的版本

网友:
换个其他的还原精灵试试

网友:
用雨过天晴都挺好的

网友:
这是不兼容的问题。有的机装不了那东西,

网友:
问题解决 了吗?

网友: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装系统的。。谁教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