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20G外接显示,内接不显。

楼主(2011-08-10):
一台ACER 4520G接到机时说不亮机,接外接屏可以亮机显示正常。驱动也正常, 8400独立显卡板的AMD处理器,MCP67北桥。
找了一块MXM II的 ATI HD2300显示就正常了,只是无法驱动起来。

发了一个全新8400显卡板内接还是不显。

打开图纸测试了一下,发现有两路信号没有,一个是EV_LVDS_BLON 另一个是EV_LVDS_VDDEN

这两路信号,从MXM II显卡槽上出来,中间没有断线,不知道要怎么做了,求助!

网友:
槽子虚焊了,加焊一下吧

网友:
楼上正解,焊完槽子,可以显示了

网友:
长见识了。感谢风险

网友:
继续换显卡,新的不一定就是好的,我试过了

网友:
换完显卡不行就加焊一下槽子吧,加焊玩就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