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ESO显示器在DOS下白屏,进入桌面正常。

楼主(2011-08-10):
一台NESO宽屏显示器(型号LD-907WS,已使用3年),在电脑刚开机显示自检画面时,图像逐渐变淡,然后完全白屏,直至电脑出现欢迎画面进入桌面后显示正常,已排除屏电路故障,确定是主板问题,由于通用主版无DVI接口,客户不同意更换,请教一下是主板上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开机过程中 用万用表监测Q6 C极电压 正常情况下应该保持低电平不变

网友:
谢谢,已经试过了,开机过程中(显示器白屏与正常时) 用万用表监测Q6 C极低电平电压稳定不变;

网友:
这样子的话 p型mos管Q5供屏电压5v也应该保持不变 只要屏5v在 也不该白屏呀

网友:
白屏时 屏供电5v在吗?

网友:
另外  你也可以开机后  进入主机BIOS  在BIOS界面下运行液晶AUTO   然后再重启主机和显示器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排除了电路的问题,看看程序吧,要不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我修过几台此型号机器,BIOS坏的几率比较大,试着刷下看看

网友:
这个就是长城的驱动板,
换一下12V进来的电容,查一下3.3,1.8供电,刷一下程序,试换主芯片
不行的话,换个板子得了,也就45块左右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回复,同时回答楼上几位:
1:在机器白屏时, 屏供电5v为4.8V,进入桌面正常显示后 屏供电为4.6V。(也许万用表有点误差)
2:开机后进入主机BIOS仍然为白屏,就是说,这台机器在低分辨率下白屏,进入桌面高分辨率后正常。

采用‘富冠维修’说的方法,换一下12V进来的电容后即完全正常,郁闷啊,当时也怀疑过这个电容,但测量电容后部电压仍为12.1V后,就排除了这个电容变质的可能;至于为何电容变质引起低分辨率白屏,高分辨率正常,原理仍不太清楚~难道是低分辨率时用的电流要大一点吗?

不管怎么说,故障终于解决了,再次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
呵呵,总算看到一个实质性的问题了并解决了的,感谢楼主最后的回答,让我们这些新手又张了一点知识,我发现好多不稳定的问题都离不开电容,呵呵

网友:
学习了,经验真重要,同样不能理解其原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