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的f1503

楼主(2011-08-10):
今天接到客户的一台HP显示器f1503刚接上电上到0.4A掉电,再接时就是上到0.02就掉,查了好久以为是以前别人高压没有改好就尝试着把那高压上的元器件都卸掉但最后还是老样子;就找啊找的一下测到了那给驱动电的一个电感竟然有阻值400多欧就怀疑其坏了准备卸下来换时发现有一个角虚焊了,加焊后再测竟然好了,把屏什么的都接上一点OK了。那个兴奋啊!!!

网友:
电感虚焊了而己,早期的机器一般由于虚汗引起的故障比较多。要细心了

网友:
好搞,就这么容易几十大元就到手了,要练火眼金睛

网友:
我发现平时细心点,眼睛能看出很多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