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7300GT/128/D3显卡花屏

楼主(2011-08-10):
小弟手里有一块影驰7300GT的显卡,开机后小花用软件检测后显示显存所有通道都有错误,显存是三星的想问一下是月饼老师书里讲的显存通病吗?要修的话必须全换显存吗

网友:
确定不是BGA的问题吗?再用别的软件好好检测下显存吧!我觉得要是换显存就没必要维修了!

网友:
显存是三星的,我想知道是不是月饼老师的显卡维修知识精解那本书里面的显存通病呀

网友:
我也有张影驰7300GT/128/D3 蓝PCB板```三星显存``花屏`就星星点点`跑了一下MATS`全报错``我直接扔一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