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档69

楼主(2011-08-10):
t40 档69,电流到1.2左右,会不会是显卡问题?

网友:
板子有没有修过,反正这机器显卡是通病,用手压着显卡,看能开机不

网友:
先整了看吧。

网友:
这火的贴都没人顶!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没看懂楼主的板子是那的问题

网友:
上测试卡看代码

网友:
显卡的问题概率很高

网友:
挡69。。。不懂是哪了。虽然这款显卡是通病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你最好打北桥和显卡的对地主值,或是用示波器打内存有没波这样又快又准

网友:
别费大劲了,先加焊一下再说呗,不行再仔细测!

网友:
整了在说,多半显卡

网友A:
     我修过一台跑69的机器 ,是换了全新的显卡后跑得69 ,修了好久也没修好 最后又把原来的显卡芯片重新植锡了焊上才修好了!看来全新的显卡也没准!

网友:
有一次我遇到内存不好档69

网友:
可以重做显卡试试,这机器显卡的问题是很正常的。也好弄,

网友:
拆了PCIBUS芯片看看能不能亮机

网友:
加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台跑69的机器 ,是换了全新的显卡后跑得69 ,修了好久也没修好 最后又把原来的显卡芯片重新植 ...

你那个全新的显卡上面会不会用的是无铅的球哦?因为你的焊接温度没到所以就没过显卡

网友:
电流都到了1.2了,那就做显卡吧

网友:
49,4A和69应该都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