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F40M 开机暗屏接着掉电 插上外接一起切正常,请高手们给个思路

楼主(2011-08-10):
联想旭日F40M 开机暗屏到0.6几接着掉电 插上外接一切正常   也不掉电 请高手帮忙解决下哦  在线等

补充内容 (2011-8-11 10:19):
问题解决了 高压条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1-8-11 10:20):
用个通用高压板改后OK了

网友:
是否用电池不行?

网友:
估计电池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平供电检查下

网友:
高压短路 外接正常啊 要是高压短路外接能显吗?

网友:
屏的供电 一个19.8V一个应该是3.3吧  但是3.2没有
只有0.34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爸高压拿掉看还会掉电吗。外接和内屏不是一路的

屏的供电 一个19.8V一个应该是3.3吧  但是3.2没有
只有0.34的电压

网友:
外接都是正常的  为什么怀疑高压呢?   我感觉要不就是电池  要不就是  电池供电电路故障  导致的大电流情况下掉电   我以前有一片关于外接适配器问题的帖子 楼主可以借鉴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2329-1-1.html  能不能帮上忙就不一定

网友:
还有就是拔掉高压条就不掉电  3.3的电压也出来了 估计是高压条挂了 高压条能不能改啊 我有个9-20V的通用高压条就是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外接都能亮 高压问题?  没见过 学习  学习~    电压符合一般是能改的

网友:
高压板应该好该把